请教?CAM文件在自动拼板(Panel Editor)后,怎么导出??

楼主(2008-08-27):
1.CAM文件在自动拼板(Panel Editor)后,怎么导出??
选择哪个?
2.拼板后要包含哪些要素??
   要MAK点,工艺边和电镀边,工艺焊盘和尾孔焊盘?哪些是必须的?

楼主:
拼版后,要什么文件给PCB厂家??怎么样导出呢,谢谢。

网友:
你把拼板后的文件输出光绘文件就可以了,运行FILE-EXPORT-GERBER(如有复合层,要选COMPOSITES),在DATA FORMAT选RX-274-X,其他的参数可按默认值.输出光绘文件,然后运行EILE-EXPORT-DRLL DATA, 选中在drl 层输出钻孔,打包给PCB厂就可以了.拼版文件要包含的内容就是你想看到成品板什么样你就设计成什么样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提出要求让厂家做,但最好还是自己做好,

楼主:
输出时gerber date,要把第十项也要选上。多实验几下,就OK了。
还是感谢BZ

网友(2010-05-17):
可以自动拼板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