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弱与IC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08-08-27):
大家好,我目前刚找的工作是关于电路设计的,其中会用到EDA软件,比如:CAD,cadenceprotel等,但是我是色弱。当然大部分的颜色能分清楚,但是有些深浅不一样的相同颜色类分不太清楚。比如:深蓝和紫,有的绿和浅黄,还有些粉红色等。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从事电路设计工作啊,对工作影响大不大啊?
   我专业是通信,对电路也还感兴趣。目前因为只是学习阶段,所以还没有碰到相关的困难。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意见,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先。
这关系的我的未来,恳请大家提宝贵意见!

网友A:
    会有些麻烦,但如果你自己能细心一些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些麻烦,但如果你自己能细心一些的话,问题不大。

谢谢你
哦 不大是啥意思啊。呵呵,可能会影响看图,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不能区分的线条标记出来,最好能显示它的颜色名称啊。
再谢!!!

网友B:
    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尽量使用你容易识别的颜色,减少出错几率,其次认真检查,多看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尽量使用你容易识别的颜色,减少出错几率,其次认真检查,多看Gerber。

哦 这样子的,谢谢啦,始终在我心里有阴影,不知道被BOSS知道会咋样。呵呵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meijingguoyu at 2008-8-27 15:35

    哦 这样子的,谢谢啦,始终在我心里有阴影,不知道被BOSS知道会咋样。呵呵

    修改成自己能够看得清楚的颜色,然后保存就好了!
我觉得,你要是在那里成了老油条,估计后来都要照着你的额颜色修改了,知道了又何妨呢

网友:
    色彩对比度设大一些。

楼主:
    哦 谢谢各位了。
基本上颜色都能区别开来,可有些颜色就是叫不对名称。
    呵呵,谢谢大家。长自信了!

网友C:
    Original posted by meijingguoyu at 2008-8-27 16:53
哦 谢谢各位了。
基本上颜色都能区别开来,可有些颜色就是叫不对名称。
呵呵,谢谢大家。长自信了!

    LZ是否太过于紧张?
首先大家理解"色盲"和"色弱"的意思没?? (偶也是一知半解 )
不过偶个人理解的不是LZ那样 .
    你知道那个颜色 只是叫不出来名字而已,这很正常啊!  那么多颜色一看了就马上全部都叫出名字的我想也没几个人.
你看不到颜色才是问题!!
    看不到颜色, 多种颜色混在一起,你分不开有几种在一起.好像这才是"色盲"或者"色弱"  .记得升学检测就是这样检测的.
       并不是你得叫出什么名字. 你只要能一眼看出明显的区别,能分开不同的颜色就没问题了.

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否太过于紧张?
首先大家理解"色盲"和"色弱"的意思没?? (偶也是一知半解 )
    不过偶个人理解的不是LZ那样 .
    你知道那个颜色 只是叫不出来名字而已,这很正常啊!  那么多颜色一看了就马上全部 ...

呵呵  ,我确定我是色弱,看相同的颜色测试图,有些能看到,有些看到的和别人看到的不同,有的就看不到,但我也不清楚我是属于红绿色弱还是哪类色弱,同样看电路图或PCB的时候,有些和别人所看到的颜色不一样。别人说两种颜色特别容易区分开来,可我觉得他们颜色很难区分。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因为我刚毕业一年,现在正准备进军硬件设计,所以有此担心,觉得万一这个行业我不能胜任,就准备换行业,呵呵,毕竟一辈子的事情呢。
所以想问问大家,想多了解点情况。
    谢谢大家的热情提意见,这个论坛真好,好人多,热心人多。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是色弱:)我也是做IC设计的。没关系的

网友D:
    我是色盲,但是很奇怪我所有的颜色都能分出来:(5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色盲,但是很奇怪我所有的颜色都能分出来:(555

    佩服佩服

可能是医生搞错了

网友(2009-03-12):
    啊,遇到同胞了,我也是色弱啊.
如果是用Capture画线路图,那根本没问题,就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而已.
    如果是Allegro做板图,那把颜色差别设置大一点就没问题啊,实在不行,我就少开一些层的显示,动什么开什么,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新手驾到,呵呵
我开始学Allegro pcb来了,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