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速pinpair

楼主(2008-08-27):
关于快速pinpair

PIN PAIR.rar

网友:
    刚学习,看不懂,在ALLEGRO中找不到这样的界面,不过支持下,内容主要讲批量设置NET等长类。。。

网友:
    建议楼主写的详细点啊 ,初学者看不懂的

网友:
    你这个好象只适合点到点的吧,假如中间存在其他IC的就不适合了吧,还是需要一个一个的点啊。。。。。。。。。。。。

网友(2020-02-27):
    没用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神器快速创建https://mp.weixin.qq.com/s/Q7_aX8GeliGRlff-j2yO9w

大神请问这个skill插件还能下载吗?公众号进去没有找到skill插件下载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问这个skill插件还能下载吗?公众号进去没有找到skill插件下载位置

    在“互连宝典中”

    k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互连宝典中”

allegro.ilinit在这个文件里面加入以下内容 loadi("./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dzkcool")保存
并按要求安装后,命令不能执行
    Command > auto_create_matchgroup
    E- Command not found: auto_create_matchgroup
请教哪里做错了?  当然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文件也放在相应位置了

网友B:
    说明没加载成功,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要放在allegro.ilinit文件所在目录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互连宝典中”

    只能是创建了bus才能用,对创建了netgroup不起作用,但是文档写了是创建netgroup或b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是创建了bus才能用,对创建了netgroup不起作用,但是文档写了是创建netgroup或bus

对netgroup也是适用的,你要不就下了一个假的,要不就自己没去试过。

    kcm

网友(点评):
不错,确实好用,效率高很多啊

网友:
    。。。。。,混经验的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没加载成功,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要放在allegro.ilinit文件所在目录中

    大神,这个skill对于netclass, matchgroup有用吗? 比较常用的是netclass, matchgro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个skill对于netclass, matchgroup有用吗? 比较常用的是netclass, matchgroup

对bus和netgroup有效
一般来说netclass是设置线宽线距的,跟这个skill不对路
    matchgroup已经是等长组了,用不着这个skill,要么就是设置分组的时候选错分组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