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生成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我已经通过了DRC检测,但是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t48lc4m32b2p-7 (143mhz) _1.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T48LC4M32B2P-7 (143MHz) _1.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通过了DRC检测,但是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t48lc4m32b2p-7 (143mhz) _1.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T48LC4M32B2P- ...

存在非法字符“(”
建立元件的时候 part name不要带上非法字符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