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8-08-27):
我自己建了个库在这里是有的 ,可是到做PART的时候就找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里就找不到了

网友A:
最基础的知识,还是先看一下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的知识,还是先看一下书吧

没错 ____
Filte设为*

楼主:
书上没这个东西啊,版主请教下怎么样让后面的显示我自己的饿库吧

楼主:
我是说库不是里面的封装,那个我也知道的

楼主:
在LAYOUT里面建的库在做PART的时候怎么会打不开

网友:
選定你存DECAL時的庫,然后在FILTE里改為*.
很簡單的問題啦.
建議多啃下教程.然后提點有深度的問題.

楼主:
我是说找不到存DECAL時的庫,不是元件

网友:
还是多看看书吧!元件建库是很严谨的事必须一步一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找不到存DECAL時的庫,不是元件

你是建新的庫還是存時沒注意看存到別的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