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在99SE中,顶层,底层的阻焊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08-08-27):
本人是一名菜鸟,以前没有使用到阻焊,故请教高手:在protel99sel软件中,顶层,底层的阻焊是如何调出来的(一般打开99SE软件的时候不会出现阻焊层这两个图标的),是如何进行设置的? 请高手说一下设置步骤,十分感谢!

楼主:
在网上找了点资料,自己学会了!

Protel 99 SE所提供的工作层大致可以分为7类:Signal Layers(信号层)、InternalPlanes(内部电源/接地层)、Mechanical Layers(机械层)、Masks(阻焊层)、Silkscreen(丝印层)、Others(其他工作层面)及System(系统工作层),在PCB设计时执行菜单命令 [Design]设计/[Options...]选项 可以设置各工作层的可见性。
步骤如下:在PCB设计时执行菜单命令 [Design]---[Options...]--Masks--在TopSolder 和BottomSolder的选项前打上勾,就可以看到了!

贴子好像发错地方了,请管理员转移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