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PIN的数量

楼主(2008-08-27):
通常我们都能在report中查到所有pin的总数,但有没有将直插件的pin和表贴件分别统计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只能靠在brd中数数了

网友:
Padstack usage report,然后加一下就可以了,不用一个个数吧:-)

网友:
生成component  PIN report 保存后用EXCEL直接打开就可以看了吧,减去上面的标题行就是了。

网友(2009-02-14):
生成component  PIN report 保存后用EXCEL直接打开就可以看了吧,减去上面的标题行就是了。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更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