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tion中如何修改网络连接?

楼主(2008-08-27):
protel/pads/allegro中都有在PCB中直接修改网络连接的功能. 但是在Expdition中怎么找不到这样类似的功能, 难道真的必须要从原理图修改再导入吗? 那如果没有原理图,那不是就修改不了????

网友:
好像没这个功能。 要改就手动改网表。

楼主:
请问如何手动修改网表,如果是没有原理图,只有PCB文件,怎么修改?
PCB文件能导出网表,再导入吗?

网友:
方法一:导出HKP文件,将其中的NET.KYN文件修改网络连接关系,这个属于高级应用,比较危险,但是快
方法二:和一是一样的,将HKP导入到PADS,修改网络后再导入其NET.KYN文件,稍安全
方法三,直接在WG里面修改,Assign Net Name

楼主:
非常感谢.

只是再问一下, pads中如何导入/导出HKP文件, 我安装的Pads2005和pads2007都不支持hkp文件的导入/导出.  这里是不是有其它的办法?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工具,可以实现pads到expedition的转换。但是,从expedtion转到pads就有问题,得到的PCB文件里面只有走线,没有了元件和丝印。

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STEVEN PCB,你好,将的pads到expedition的转换工具发给我一下好不好,我没找到这样的工具,邮箱wsleng@163.com, wsleng@QQ.com.   谢谢!

dingyeyun -2 懒!

楼主:
楼上的朋友, 论坛有下载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