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LEGRO中COPY线段啊?

楼主(2008-08-27):
比如说两个差不多的模块,两块模块之间的区别就是器件之间的距离不同,已经做好了一个模块,我想COPY它的出线的线段,而不想COPY它的连线,该怎么操作啊?

楼主:
哎!!!第一次发帖怎么没人回帖啊?

网友:
路过帮答下 copy "cline segement"   find filter中设!

楼主:
我试过,copy状态下的find里的cline segement前面的框是选不了的,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copy状态下的find里的cline segement前面的框是选不了的,是灰色的!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cline呢,多动动手就知道了。对了还有你的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