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0做封装时出问题

楼主(2008-08-28):
allegro PCB Editor做封装时,Option标签页中的部分Subclass不随上边的Class变动。比如当选择Class为Etch时,Subclass有Top和Bottom,当我将Class切换至Analysis时,其对应的Subclass还是Top和Bottom,当切换Class至Anti Etch时,其对应的Subclass还是Top和Bottom。但有些Class的Subclass会显示正常,有些Class的Subclass显示的就是自己刚才看的那个Class的Subclass.
Allegro PCB Editor做PCB时,并没有这个问题。另外用Allegro Package做封装(不是用Allegro PCB Editor)时,显示的Class没有Etch,如果做的是Flass symbol,总是提示没有Etch而无法进行,相比用Allegro PCB Editor画封装,多个Conductor这个Class.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比较怪
没有遇见过,目前正在用15.7,公司不允许用16.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比较怪
没有遇见过,目前正在用15.7,公司不允许用16.01

为什么不准用16.01???  我用16.0 16.01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版本太多了,高的回不去15.7,资料内部交流起来诸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准用16.01???  我用16.0 16.01没遇到这个问题

我也想用16.01啊,可是找不到下载,电骡都没搜到,16.0看来真是BUG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