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层的thermal relief为何这么细?

楼主(2008-08-28):
同样的VIA,在正片就正常,在负片怎么显示得这么细?

网友:
这是焊盘没有定义flash的缺省显示方式,出gerber就正常了。

网友(2009-06-03):
如果出的gerber是负片的也正常吗?

网友:
那个是全连接吧,呵呵

网友A:
那个孔根本就没有flash啊

网友B:
应该是没有flash,做出来的效果会是全连接的。

网友(2011-06-18):
引用 网友A:
那个孔根本就没有flash啊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flash,做出来的效果会是全连接的。

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不是这样的,可以加我秋秋

网友(2012-01-06):
留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