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能设置网络的线宽

楼主(2008-08-28):
在布置电源和地时线宽和信号线都布一致,有没有方法让同一个网络的线宽是一致的,比如让vcc都是0。5的宽度,gnd是1的

网友:
setup--design rules----选net ,在左边nets中选你要设置的net,如选GND,点Clearance,在Recommended下填入想要的线宽即可。。。

网友:
可以,你选择setup-design rules  再选 择NET  在里面选择如VCC等网格输入线宽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我都是一根一根的改,现在好啦,省了很多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