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教-生成allgero网表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我在Capture 里面想导出allgero的网表``但是提示说有错误在log文档里查看,我点开提示如:
#1 Error   [ALG0050]  found on Package TDuplicate Pin Name "VSSI"W2834 , U0200 Pin Number 21: SCHEMATIC1, 2 VIDEO IN (7.20, 1.9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我看了一下是写的是器件管脚名字重复`我就怪了`我在做好原理图的时候过DRC没有提示这个错误``为什么在生成allgero网表的时候就出现了``有人知道吗?高人指点我下!

除了改管脚的名字`还有其他做法吗?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不要提示这个错误`我看了DRC设置里面,好象没有这个设置。

还要问大家一下,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大片子,多电源,多地的情况,管脚是怎么命名的!

网友:
GND1
GND2
GND3
...

网友:
可以自动更新所有的引脚!!

可以在原理库中修正,CAPTRUE自还有工具全部自动更新库,更新后的名字是在原名字后加上#号和当前的引序号。

网友:
看下自己那些VSSI管脚的类型,通常要把它定义成POWER型的,这样就没问题了,或者把他们改成VSSI1.VSSI2(默认为PA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