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蛇形线和设置等长线的值?

楼主(2008-08-28):
如何画蛇形线和设置等长线的值?

网友:
用delay tune画蛇形线,具体怎么设置等长是在cmgr里设置!

网友:
怎样设置等长线,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
在cmgr里面
把需要等长的一组网络(XNET/NET)设置成Match Group
然后再tol里面设置这组Match Group的等长要求就行了

网友A(2011-07-12):
我也是delay tune,他随着鼠标动啊,但是特别不灵敏,画出来的蛇形线特别丑

网友B(2011-11-15):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delay tune,他随着鼠标动啊,但是特别不灵敏,画出来的蛇形线特别丑

是呀,不好操作,线型也不好看,都是矩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不好操作,线型也不好看,都是矩形

怎麼不好操作了啊??矩形是因為你下麵的沒設置,,,可以很靈活 很漂亮的,設置下麵的  幾倍值跟想要的形狀。。走出來的可漂亮了,自己試兩下就知道了,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不好操作了啊??矩形是因為你下麵的沒設置,,,可以很靈活 很漂亮的,設置下麵的  幾倍值跟想要的形 ...

是的,谢谢提醒!

网友(2012-09-12):
引用 网友C:
怎麼不好操作了啊??矩形是因為你下麵的沒設置,,,可以很靈活 很漂亮的,設置下麵的  幾倍值跟想要的形 ...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我也是在corners:选择项中使用了默认值90,所以走出来是矩形的很是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