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bottom layer铺铜后本来连接的导线都断开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28):
举例说明吧,bottom layer放置有很多帖片电容做退耦用的,这些电容的管脚旁边差不多都放有via,所以先前已将电容的焊盘与via连接好了(电容的一个pin是接GND的),现在我在bottom layer铺铜(静态铜,GND),然后用void all命令避开时,[ pin与sharp的连接类型为四角(热焊盘那种)] 虽然新添加的热焊盘与电容的PIN连接正常,但电容原来与via连接的导线就断开了(表面上有导线相连,但在下面显示鼠线,实际未连接)。
    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就是说铺铜后,执行void all后,与铺的铜同net但未被铺的铜包围的PIN已连接的导线会断开。
    没有好办法,所以只好把那些线重新连一遍。
    有谁能提供个方便的解决办法?不甚感激!

网友:
你change一下看看,好象就能连接上了吧。在FIND里选CLINE。  OPTIONS里面什么都不勾选看看

网友:
不知道是没看明白,还是没碰到这个情况!看看是不是铜的参数设置不对!试试 full cont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