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能让这些地线最优化?

楼主(2008-08-28):
我刚开始布局的时候,这些黄色的是地线,乱七八糟的,如何设置能让地线的飞线自动与最近的连接端相连,而不是跑老远去和另一个焊盘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布局的时候,这些黄色的是地线,乱七八糟的,如何设置能让地线的飞线自动与最近的连接端相连,而不是跑老远去和另一个焊盘相连?

logic>identify DC nets
把你的“地”网络定义成0 V

网友:
你已经通过不同颜色标识出了“地”,那么可以选择不显示“地”网络飞线,就会好很多。
况且“地”一般讲究就近过孔连接到"GND"平面的,布线过程中边布信号线边打地过孔就是了。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有关飞线距离最短的问题   可以很好的处理的  我有浏览过相关的资料   一时记不起来了

网友(2011-01-15):
用粗线就近打过孔    然后用地平面铺铜    是吧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这个电路板上有模拟,数字,高频电路,也这样把都都打过孔到地层吗?我对于四层板不知道这个地是保持完整好还是分割比较好呢?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