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变线如何画?

楼主(2008-08-28):
在绘制pcb板时,遇到线一端是大,一端小,一般是细线与粗线直接连接,连接点平滑过渡,现在我想让线均匀变化(就是渐变线),如何做?

这是个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绘制pcb板时,遇到线一端是大,一端小,一般是细线与粗线直接连接,连接点平滑过渡,现在我想让线均匀变化(就是渐变线),如何做?
这是个示意图

用sha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hape

这个能具体些吗,我也很想学习学习

网友:
方法1:格点设小,用多边型shape填充要走线的区域,指定网络!完毕!
适用场合及优缺点:走线无精确要求。相对要细心些,需要设格点,速度适中,不适合大批量绘制。

方法2:用cline无角度模式下画出渐变线的框,有个cline to shape 的 skill可以网上查查,怎么设置skill就不说了,网上一大堆,把cline 转成shape,静态覆铜填充空白,merge shape ! 完毕!
适用场合及优缺点:走线无精确要求。相对美观,不需要设格点,适合大批量绘制,快。

方法3:精确绘制需要的shape(skill方式、坐标方式)move 过来,指定网络! 完毕!
适用场合及优缺点:走线有精确要求。需要细心,慢。

方法4:用非电气线勾外框。。。zcopy

方法5:antietch...

方法6:cut shape

方法7:以上方法任选一种

方法8:。。。

网友:
用泪滴完成吧
Route->Gloss->Add Fillet
然后设置参数就OK了

楼主:
方法还挺多的啊,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又学到一手,谢谢啦

网友:
,真是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