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的各组成模块说明!

楼主(2008-08-28):
基础模块
DXP平台
altium Designer 6提供了集成化的软件平台,为各种编辑器、浏览器、设计编译器、文件管理器、版本控制接口以及脚本引擎提供图形化用户界面GUI。DXP平台是开放的平台,提供给客户良好的二次开发能力。
原理图-浏览器
Altium Designer 6的原理图浏览器可以用于打开、查看及打印原理图文档和器件库。
原理图-编辑
Altium Designer 6的原理图编辑器可以用于编辑所有原理图文档和库文件,生成网络表。
原理图编辑器支持多层次原理图设计和多通道设计。不仅可以支持任意复杂的原理图设计,而且为复用原有的原理图设计提供了方便的接口。原理图编辑器还支持在原理图上设置PCB布线规则,有效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原理图编辑器支持VHDL和Verilog 语言的FPGA设计,还支持在原理图上导入FPGA器件管脚的功能。原理图编辑器还支持第三方IP Core导入到FPGA设计中,大大提高FPGA的设计效率。
原理图编辑器支持原理图符号库、PCB封装库的设计、集成器件库的设计,以及基于数据库的器件库以及版本控制的基于数据库的器件库设计等功能。为各种规模的公司实现ERP或者PDM系统集成提供了方便的接口。
Altium Designer 6的原理图编辑器还提供完全符合IPC标准的器件封装库的生成向导和批量生成器。提供给您快捷、准确的生成表面贴装器件封装的方法。
Altium Designer 6的原理图编辑器提供多种网络表的生成器,方便您在多种设计工具之间传递设计数据。
Altium Designer 6提供第三方设计导入向导,可以方便、准确地导入原有的protel99se、P-cad、padsorcad设计的原理图文件和库文件,很好的保护了用户原有的设计工作。
仿真-混合信号
Altium Designer 6的电路仿真是真正的混合模式仿真器,可以用于对模拟和数字器件的电路分析。仿真器采用由乔治亚技术研究所(GTRI)开发的增强版事件驱动型XSPICE算法,该算法是基于伯克里SPICE3代码,并且于SPICE3f5完全兼容。
Altium Designer 6的电路仿真器完全支持SPICE3f5模拟器件模型、Pspice模拟器件模型、XSPICE模拟器件模型,子电路模型和基于SimCode的数字器件模型。
仿真 – VHDL
Altium Designer 6 提供FPGA的VHDL设计仿真功能。Altium Designer为用户提供自动测试平台生成器, 可以自动生成设计文件的测试文件,将所有的输入信号自动列出,用户只需要给输入信号加上激励波形或测试矢量, 然后就可以启动仿真程序,选择要显示的信号,就可以以波形的方式显示输入和输出波形,通过输入输出波形对比的方式进行功能验证。仿真可以通过设置仿真模式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快速的检查设计中的错误与缺陷,及时修改设计,使设计达到最快、最优。
信号完整性 - 原理图级别
Altium Designer6提供布线前(即原理图设计阶段)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它采用了成熟的传输线计算方法,以及I/O缓冲宏模型进行仿真。基于快速反射分析,使用完全可靠的算法,能够产生出准确的分析结果。
用户可以在原理图环境下运行布线前的阻抗特征计算和信号反射的SI分析,对电路潜在的信号完整性问题进行分析,如阻抗不匹配等因素。
Altium Designer 6 还提供了有效的终端选项,来帮助您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
Altium Designer 6 提供的集成器件库包含了大量的的器件IBIS模型,用户可以对器件添加器件的IBIS模型,也可以从外部导入与器件相关联的IBIS模型,选择从器件厂商那里得到的IBIS 模型。

PCB - 浏览器
Altium Designer 6的PCB浏览器可以打开、查看和打印PCB设计文档。

PCB - 板卡定义&规则
Altium Designer 6的基础模块支持在机械层放置/编辑对象,定义设计规则和层叠结构,从原理图传递设计、指定器件位置等。

CAM 文件 - 浏览器
Altium Designer 6的CAM文件浏览器可以打开并导入CAM和机械文件。

板卡设计模块
PCB – 布线
Altium Designer 6 PCB布线提供了完整的由规则驱动的PCB设计环境,多通道复制功能,PCB板翻转编辑功能,布局后管脚定义自动优化以及与原理图设计双向同步功能,强大的PCB编辑和查找功能,完全支持汉字输入,灵活的敷铜管理器等。
Altium Designer 6支持高速设计,实时的、阻抗控制布线,差分对布线,多线或总线布线,BGA封装器件的扇出逃溢式布线,网络等长调节。配合可靠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工具,让您自信面对日益增加的高速、高密度板卡设计。
Altium Designer 6提供了PCB板3D显示和输出功能。支持目前最新的STEP格式的器件3D模型的导入和PCB板3D输出。大大提高了显示和输出的数据精度,从而在PCB设计之初就能得到准确的结构验证结果。
Altium Designer 6提供第三方设计导入向导,可以方便、准确地导入原有的Protel99se、P-cad、PADS和OrCAD设计的PCB文件和库文件,很好的保护了用户原有的设计工作。
Situs自动布线器
Altium Designer 6在PCB布线中采用了无网格的SitusTM拓扑逻辑自动布线功能,这个布线器是目前业界最好的布线器之一,布线速度快,布通率高。
信号完整性 - 版图级
Altium Designer6提供布线后(即PCB设计阶段)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它采用了成熟的传输线计算方法,以及I/O缓冲宏模型进行仿真。基于快速反射分析和串扰分析,使用完全可靠的算法,能够产生出准确的分析结果。
不仅能对传输线阻抗、信号反射和信号间串扰等多种设计中存在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以图形的方式进行分析,而且还能利用规则检查发现信号完整性问题,同时,Altium Designer还提供了有效的终端选项,来帮助您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
Altium DesignerR提供的集成器件库包含了大量的的器件IBIS模型,用户可以对器件添加器件的IBIS模型,也可以从外部导入与器件相关联的IBIS模型,选择从器件厂商那里得到的IBIS 模型。
CAM文件-编辑器(Gerber, ODB++)
Altium Designer 6 提供了CAMtastic编辑器方便用户查看和修改CAM数据。
CAMtastic编辑器可以正确导入和导出gerber格式光绘文件、ODB++格式光绘文件、钻孔文件和IPC-356-D标准的网络、DXF/DWG格式的文件和Mill Rout文件等。
CAMtastic编辑器可以根据CAM数据提取出PCB板子的网络表,用这个网络表与PCB设计软件导出的IPC符合标准的网络表进行比较,查找隐藏的错误。CAMtastic编辑器还可以根据设定的18项规则,对CAM数据进行DRC(Design Rules Checking),查找并自动修复隐藏的错误。
CAMtastic编辑器提供强大的拼板和NC布线(如添加邮票孔、V刀)等功能。
CAMtastic编辑器提供工具,可以从CAM数据反向生成PCB,帮助您恢复受损的设计。
PCB - 制造文件输出
Altium Designer 6 提供了多种格式加工文件输出,配合PCB的加工制造过程。Altium Designer 6 可以输出Gerber格式的光绘文件、ODB++格式的光绘文件、NC Drill格式的钻孔文件、用于贴片机的Pick and Place、输出测试点报告文件和IPC-356-D标准的网络文件等。
板级FPGA支持
Altium Designer 6 提供了自动优化管脚和PCB与FPGA设计之间的管脚同步功能。

JTAG硬件器件支持
Altium Designer 6 提供了交互监控JTAG器件管脚状态,可以在PCB编辑界面下查看器件案的管脚状态。

嵌入式智能模块
基于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cpld)的数字电路设计、片上可编程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和数字电路实时验证功能;
FPGA综合     :
 Altium Designer 6提供对混合原理图/VHDL以及Verilog®语言所输入的设计进行综合的功能,具有DXP Synthesizer  和Altium Synthesizer  两个版本的综合器。并且还可以通过设置自动连接调用其他的综合器。
JTAG软器件支持:
 通过JTAG 链路,Altium Designer 6 可以连接到硬件产品电路板,在上电运行时在线连接到FPGA中的软器件,如虚拟仪器和运行在 FPGA内的处理器,来实现实时监测和软件调试。
JTAG硬件器件支持   :        通过JTAG 链路,Altium Designer 6 可以连接到硬件产品电路板,在上电运行时在线对任意JTAG器件进行交互式引脚状态监控。

基于FPGA 的仪器   :
      Altium Designer系统中包含了一个虚拟仪器链路,利用‘Nexus’通讯协议使在FPGA件内的电路设计更加透明,从而实现快速错误诊断。在Altium Designer中的FPGA Instruments集成库中包含了预先综合的频率发生器、频率计数器、逻辑分析仪和IO模块四类虚拟仪器。一旦将这些虚拟仪器同目标设计集成在一起,在Devices View窗口中就可以实现实时、交互的调试。

FPGA外设器件:
   预先综合的FPGA外设库,为用户系统设计提供丰富的跨器件平台的预综合及验证的IP内核,像CAN总线接口,VGA接口等多种外设接口,方便用户设计自己的系统。

FPGA 处理器内核:
ltium Designer提供多种预综合过的处理器,基于各种FPGA 的TSK165、TSK51、TSK52、TSK80和TSK3000软处理器内核以及Altera® Nios® II、Xilinx® MicroBlazeTM 软处理器。并且可以对VirtexTM II Pro 中PowerPCTM 405进行嵌入式开发。
分立处理器包:
  Altium Designer支持分立的ARM®和PowerPC器件软件开发。
处理器内核嵌入式工具        :  Altium Designer提供对器件库中的各种处理器完备的嵌入式开发环境, 对基于FPGA的 TSK165, TSK51, TSK52, TSK80, TSK3000, Xilinx MicroBlaze, ARM7TM以及 PowerPC 405提供了完备的 编译器, 链接器, 仿真器和调试器

网友:
楼主介绍的这么详细,以前只知道画原理图和PCB,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功能哦!!顺便请教下楼主现在用Altium Designer做FPGA设计的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 专题讲一下 信号完整性 的相关设置,操作了?不胜感激!

网友(2008-09-29):
恩有具体板块操作的教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