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555电路

楼主(2008-08-28):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555电路
最近看了一下555,遇到一个555的电路,在电脑上仿真是完全可以实现用轻触开关控制LED的开与关,但是在实际的电路中却是加电后,LED灯不亮,按一下轻触开关,LED亮了,但是再按轻触开关的时候,LED未灭,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555是用的ICM7555,电路图如下图所示。LED的参数是正向电流30mA,正向电压3.5V,实际电路中LED那个支路的电流是30mA,LED的压降是2V。软件仿真也是此参数,完全可以实现用轻触开关控制LED亮灭的功能。

网友:
我想你需要的是按一下按键灯就亮起来,过段时间他自己熄灭,很多触摸延时开关多是用555的这种电路你上网看看有很多的
单稳态电路就可以完成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