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下,ALLEGRO问题多多!!

楼主(2008-08-28):
因为好奇,将16.0大补了一下,结果CAPTRUE 不能生成互动网表。第三方网表正常!
ARTWORK时没有选中框,UPDATE SYMBOLS时还是没响应。
最不能忍受的是无法互动。原理图和板图无法同步更新。
为此,重新恢复了系统,安装了三次,结果一样。不知道补丁是补了什么东西!!
现在只要在那个硬盘上装16.0以上的版本都无法正常使用!!希望有高手可以解决!
万般无奈,只好用回了XP+SPB16.0的硬盘。VISTA系统暂时退出工作。
期待16.2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次的白老鼠当的好累!!其实这么短时间内就频繁更新版本,
说明是有大的BUG出现!版本不稳定,或许是对VISTA系统的不兼容吧,尤其是VISTA SP1的系统!
不知是不是因为硬盘的AHC管理模式还是什么原因哟。期待着新版本的到来吧。。。。

网友:
你的系统有问题

我的电脑是VISTA ULTIMATE OEM版(英文版),运行SPB16.0完全正常,出artwork也没有过孔丢失的情况,只是dril层有几个孔有点偏孔,可能是我的封装库有点问题。我后来在16.01重新出了artwork也一样。

楼主:
电脑系统肯定没问题!

我的电脑系统是原装的中文旗舰版(T61P原装机!)。刚开始装16.0用了近三个月,没有问题!!
然后忍不住好奇心,安装了一堆的16.01的补丁。然后突然发现CAPTURE不能生成互动网表了。
恢复了系统后,重装,再恢复,再装。。。折腾了一星期。。。。最好只好用回XP了。
在XP下,什么都正常。在VISTA下,出ARTWORK时勾选框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但可以正常使用。
经过对比,可以肯定是兼容性的问题了。不是什么系统问题。只好期待新版本了。。。
好多东西不能说也说不得。。。哈哈。。。不说了!!!!

网友:
我的系统也是原装的中文旗舰版.光装系统就10G了.我怕装了allegro都跑不动了.现在手上拿着个16.0的软件,LZ这么一说我都怕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