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北桥产生的给处理器的时钟走线走哪一层最好啊?

楼主(2008-08-28):
需要裹地隔离吗?

谢谢

网友:
你的几层板?如果有中间层走中间层最好了,如果是4层板,可以考虑包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层板

想都不要想,走两个地中间的那层。

网友:
很多也走在表层,这样做不用过孔,可能跟行业有关,我涉及的行业,一直将高速时钟走在表层,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