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问题

楼主(2008-08-29):
pads在布线时,感觉不好控制走线,如图所示,布完后线老是变得不规则.是不是那里设置没有设好,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改小柵格設定就好了.
我想~

网友:
可以在下面的这个选项中更改后应用即可.
具体见图

楼主:
我试过了,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行

网友:
手工走线 不要用自动试试呢

楼主:
是手工走线呀,怎么还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是“手工”,不是手工

知道你肯定是手工布线的,楼上说的意思是用“手动布线”这个功能,不是“动态布线”,这两个按钮是在一起的

网友:
^_^  是的 是的

网友:
是不是你选择的是90度走线?

网友:
在snap to grid前面打上勾就行了!

网友:
可以打入直接命令   g1, 1          .试试

网友:
进入焊盘方式? 定义了线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