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连上了,检查CONNECT的时候居然说没连接上?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9):
    明明连上了,检查CONNECT的时候居然说没连接上?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的话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因为做元件的时候,焊盘没plated.就是没金属化

网友:
      原来如此
    $ @' X' u! g1 w一般PLATED都是勾上的  除非是 一些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