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电容的IBIS模型怎么建立呀?

楼主(2008-08-29):
    各位高手,电阻和电容的IBIS怎么建立呀,我建立的总是不行,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用麻烦各位了,多谢!!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一下:
    ("RES0_0603_0"
        ("ESpice"
    ".subckt RES0_0603_0 1 2
R1 1 2  1
    .ends RES0_0603_0
    ")
        ("PinConnections"
        ("1" "2")
            ("2" "1")
        )
    )

网友:
    RLC的DML模型可以在allegro si中自动产生的,只要把器件的值import到pcb中就可以,否则建的模式会使用缺省值。

网友:
    RLC的DML模型可以在allegro si中自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