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8-29):
各位高手,我刚allegro,在设置constraint manager时遇到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如下图,请问设置pin pair的这三个参数有什么不一样,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1)在多个Pin Pair中,把最长或最短的那对定义成参考值;
(2)把最长或最短的驱动/接收器定义成参考Pin Pair;
(3)把所有的驱动/接收器都定义成Pin Pair。
这样解释你不一定看得明白,多动手摸索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我在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