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正弦激励

楼主(2008-08-29):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如何对一个电路进行仿真时给一个驱动端加正弦激励啊,在哪里设置啊?
谢谢

网友A:
LZ仿什么电路呀?正弦激励?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仿什么电路呀?正弦激励?模拟电路?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弦激励,我要做的目的是给一个简单滤波电路的输入端(驱动端)加一个交流电压(比如1V),然后通过PCB仿真来查看输出端(接收端)的波形。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在输入端加入一个正弦波,然后规定它的属性为1v电压,是不是就算一个1V的交流电压啊?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加一个正弦信号(交流电压),我已经知道了如何加一个方波,可是没发现加正弦波信号设置,您能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A:
用什么仿真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仿真工具呢?

用的是Allegro PCB SI 。
查看仿真波形用的是SigXplorer。
谢谢!

网友A:
正弦波不是数字信号,不支持,LZ需要的是Psipc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不是数字信号,不支持,LZ需要的是Psipce仿真。

哦,谢谢您,那能不能在这里给他输入一个激励,使它从上升到下降有一定时间变化,或者有没有可能直接输入一个正弦变化的激励。
这个是仿真文件,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B:
    这样是仿不出结果的,滤波器关心的是电路的集中参数(等效参数),而PCB SI 仿真的是基于传输线的分布参数,IBIS模型仿真出来的结果无非是过冲、振铃、反射等,而这些结果对于类似正弦波这样的信号而言根本没有意义,因为正弦波根本不存在上升这样的概念,滤波器关心的结果是输出信号的幅频特性,两者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两个领域里的东西,不能用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去求模拟电路的解。

网友A:
    看了你的原理图,确如Allen所说,楼主选错工具了,你可能对Allegro的仿真工具还不了解,楼主需要的是Pspice,为什么不用Pspic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仿不出结果的,滤波器关心的是电路的集中参数(等效参数),而PCB SI 仿真的是基于传输线的分布参数,IBIS模型仿真出来的结果无非是过冲、振铃、反射等,而这些结果对于类似正弦波这样的信号而言根本没有意义, ...

    哦,感觉越说越糊涂了,呵呵,我再查查资料,谢谢你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原理图,确如Allen所说,楼主选错工具了,你可能对Allegro的仿真工具还不了解,楼主需要的是Pspice,为什么不用Pspice呢?

    已经用Pspice仿真过了,也是在输入端加一个1V的交流信号,能出来仿真结果,但是老板说要再用PCB仿真一下,看看PCB的电气特性能对电路产生多大影响,输出波形能不能满足需要。
我理解就是在PCB中加一交流激励来实现,不知道可行不?或者说您能告诉我实现的方式吗?
    谢谢您!

网友:
    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不知道是否有其它工具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Pspice仿真过了,也是在输入端加一个1V的交流信号,能出来仿真结果,但是老板说要再用PCB仿真一下,看看PCB的电气特性能对电路产生多大影响,输出波形能不能满足需要。
我理解就是在PCB中加一交流激励来实现 ...

    既然这样,你可以考虑在Allegro里把PCB传输线的等效RLC参数提取出来,然后在Pspice里建立对应的模型,试试吧。

网友C:
    不是我唱反调,做SI的人,千万不要试图用pspice去解决问题。因为pspice实在不合适高速数字系统的仿真,要什么没什么,比如最关键的损耗传输线、S参数模型、ibis模型等都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唱反调,做SI的人,千万不要试图用pspice去解决问题。因为pspice实在不合适高速数字系统的仿真,要什么没什么,比如最关键的损耗传输线、S参数模型、ibis模型等都不支持。

    楼主需要仿真的不是高速数字系统,而是模拟的滤波器电路,需要关注的是滤波器的截止特性,而不是信号完整性,所以用pspice比较合适,也可以考虑sa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仿真的不是高速数字系统,而是模拟的滤波器电路,需要关注的是滤波器的截止特性,而不是信号完整性,所以用pspice比较合适,也可以考虑saber。

恩,对,只是滤波器的截止特性 呵呵

网友D:
模拟信号的传输特性,通常关心的问题是:
1.负载端引脚的分布电容和电感,这影响接收信号的相拉
2.传输线的长度.这同样还是影响接收端的相位.1/4波长?那就成天线了
3.阻抗匹配(通常采用电感和电容端接来中和掉接收端分布电容效应),实际处理的时候留在源端留出元件的位置就行

绝大部分在PCB上能控制的只有第二条,也就是传输线的长度,它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影响的仅仅是信号的相位,而不是幅频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信号的传输特性,通常关心的问题是:
1.负载端引脚的分布电容和电感,这影响接收信号的相拉
2.传输线的长度.这同样还是影响接收端的相位.1/4波长?那就成天线了
3.阻抗匹配(通常采用电感和电容端接来中和掉接收端 ...

麻烦楼上能否告诉我,传输线的长度是如何影响接收端的相位的?有没有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
现在我正在努力学习allegro,我发问题贴的目的是我能够理解问题的答案
但是刚看了一个“致所有会员一封信”帖子,我觉得我太自私了,我光顾着考虑自己!
等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会把我的问题答案传上来。目的有三:首先是支持咱们的论坛越办越好,其次是让遇到同累问题的人能够从中收益。三。。。三没有了。但是圣人说过,凡事必有三。
最后再说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看贴回帖,这样才不会枉费管理员和论坛的辛苦付出!

网友(2008-10-20):
学习了,真的很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