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pads系列不够严谨

楼主(2008-08-29):
比如,丝印为什么会在all layer 层?这点我非常不理解,all layer到底是干嘛的?

感觉pads不够严谨,至少肯定没有allegro严谨

网友A:
是呀!那你就用allegro嘛

网友:
那是你不懂pads

网友:
只能說是不太習慣....本人也是如此.
確實我現在的問題也是出在這個元件外框上.樓主有興趣的話,可以到這里大家一起討論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933-1-1.html

网友:
呵呵 前两天用  检查丝印的时候也有这种疑问 为什么不放在ST层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那你就用allegro嘛
言简意赅,顶。哈哈

网友:
李加乘
重點一號保護對象

曾揚言
從北京到壇友那教他PCB

哈哈

网友:
要么不用,用它就不要想它的缺点,想了就没有动力

网友:
没人不让你放SILKTOP层

网友:
    支持YANG,放ST层也可以啊

网友:
    丝印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太菜鸟,哈哈.....

网友B:
    放在all layer或silkscreen都可以的。
只是在出gerber时有一点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all layer或silkscreen都可以的。
    只是在出gerber时有一点点不一样。
    同意,顶。

网友:
    我说一点
就是丝印显示在top层显示的时候 看起来舒服
    放在丝印层有时候就看的不舒服了
    它的优先显示级别低于走线,铜皮与器件

网友:
    看看附图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
    放在哪一层都无所谓,最后能够单独作为丝印输出到Gerber就可以了!
    我还见过放在Layer_20的呢

网友(2009-04-16):
    支持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