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8-29):
#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NP , C2: SCHEMATIC1, PAGE1 (3.20, 2.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NP , C2: SCHEMATIC1, PAGE1 (3.20, 2.2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SW PUSHBUTTON , S1: SCHEMATIC1, PAGE1 (1.90, 2.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SW PUSHBUTTON , S1: SCHEMATIC1, PAGE1 (1.90, 2.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 NP , C3: SCHEMATIC1, PAGE1 (3.20, 2.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 NP , C3: SCHEMATIC1, PAGE1 (3.20, 2.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R , R1: SCHEMATIC1, PAGE1 (2.5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 om Pin "2" of Package R , R1: SCHEMATIC1, PAGE1 (2.50, 3.5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4 HEADER , JP1: SCHEMATIC1, PAGE1 (3.60, 3.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4 HEADER , JP1: SCHEMATIC1, PAGE1 (3.60, 3.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3" of Package 4 HEADER , JP1: SCHEMATIC1, PAGE1 (3.60, 3.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4" of Package 4 HEADER , JP1: SCHEMATIC1, PAGE1 (3.60, 3.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5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3"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6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4"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7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8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6"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19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7"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0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8" of Package 8 HEADER , JP2: SCHEMATIC1, PAGE1 (3.60, 3.6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1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RYSTAL , Y1: SCHEMATIC1, PAGE1 (3.7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2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RYSTAL , Y1: SCHEMATIC1, PAGE1 (3. 70, 2.4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3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1" of Package CAP_0 , C1: SCHEMATIC1, PAGE1 (2.50, 2.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4 Error [ALG0031] 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2" of Package CAP_0 , C1: SCHEMATIC1, PAGE1 (2.50, 2.1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25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生成网络表示产生如上错误,该如何更正???

网友:
引脚没有命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改啊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Number的框框没有任何数字,这是Allgro不允许的,通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会在原本的线路图是9.X的版本,然后我们用10.X或更高的版本开启的时候所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改过来了 可是又产生错误了如下
********************************************************************************
*
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C:\wenjian1\yanli2.dsn
Netlist Directory:
C:\wenjian1\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wenjian1\yanli2.dsn" -n "C:\wenjian1\allegro" -c "C:\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_0_CPCYL1/D.300/LS.200/.034_10UF" is renamed to "CAP_0_CPCYL1/D.300/LS.200/.034_".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 NP_0_RAD/.200X.100/LS.100/.031_30P" is renamed to "CAP NP_0_RAD/.200X.100/LS.100/.".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 NP_1_RAD/.200X.100/LS.100/.031_30P" is renamed to "CAP NP_1_RAD/.200X.100/LS.100/.".
#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4 HEADER_0_SIP/TM/L.400/4_4 HEADER" is renamed to "4 HEADER_0_SIP/TM/L.400/4_4 HEA".
#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8 HEADER_0_SIP/TM/L.800/8_8 HEADER" is renamed to "8 HEADER_0_SIP/TM/L.800/8_8 HEA".
#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W PUSHBUTTON_0_RAD/.400X.200/LS.300/.034_RESET" is renamed to "SW PUSHBUTTON_0_RAD/.400X.200/L".
#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8051_DIP.100/40/W.600/L2.050_8051" is renamed to "8051_DIP.100/40/W.600/L2.050_80".
#8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74LS373_DIP.100/20/W.300/L1.075_74LS373" is renamed to "74LS373_DIP.100/20/W.300/L1.075".
#9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27512_DIP.100/28/W.600
/L1.400_27512" is renamed to "27512_DIP.100/28/W.600/L1.400_2".
#10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RYSTAL_0_RAD/.400X.150/LS.300/.034_12M" is renamed to "CRYSTAL_0_RAD/.400X.150/LS.300/".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xprt.dat
Lo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

Exiting... "C:\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wenjian1\yanli2.dsn" -n "C:\wenjian1\allegro" -c "C:\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
*
* Updating Allegro Board
*
********************************************************************************
Netlist Directory:
C:\wenjian1\allegro
Input Allegro Board: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Output Allegro Board: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Spawning... netrev.exe -5 -y 1 -n -i "C:\wenjian1\allegro"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Reading File : C:/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00:00:00.00)
Reading File : C:/wenjian1/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0)
Reading File : C:/wenjian1/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process component instances

netrev run on Aug 29 17:10:17 2008
   DESIGN NAME : 'YANLI2'
   PACKAGING ON Apr  6 2004 19:58:38

 1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12
elapsed time  0:00:00

Exiting... netrev.exe -5 -y 1 -n -i "C:\wenjian1\allegro"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etrev 15.2 Fri Aug 29 17:10:17 2008
(C)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C:\wenjian1\allegro';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yanli2.brd';
NEW_BOARD_NAME 'yanli2.brd';

CmdLine: netrev.exe -5 -y 1 -n -i C:\wenjian1\allegro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C:/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C:/wenjian1/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C:/wenjian1/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C:/wenjian1/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0)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RYSTAL_0_RAD/.400X.150/LS.300/'. JEDEC_TYPE property 'RAD/.400X.150/LS.300/.03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CRYSTAL_0_RAD/.400X.150/LS.30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2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27512_DIP.100/28/W.600/L1.400_2'. JEDEC_TYPE property 'DIP.100/28/W.600/L1.400'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27512_DIP.100/28/W.600/L1.400_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3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74LS373_DIP.100/20/W.300/L1.075'. JEDEC_TYPE property 'DIP.100/20/W.300/L1.075'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74LS373_DIP.100/20/W.300/L1.075'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4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8051_DIP.100/40/W.600/L2.050_80'. JEDEC_TYPE property 'DIP.100/40/W.600/L2.050'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8051_DIP.100/40/W.600/L2.050_8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5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SW PUSHBUTTON_0_RAD/.400X.200/L'. JEDEC_TYPE property 'RAD/.400x.200/LS.300/.03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SW PUSHBUTTON_0_RAD/.400X.200/L'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6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R_0_AX/.400X.100/.034_10K'. JEDEC_TYPE property 'AX/.400X.100/.03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R_0_AX/.400X.100/.034_10K'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7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8 HEADER_0_SIP/TM/L.800/8_8 HEA'. JEDEC_TYPE property 'SIP/TM/L.800/8'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8 HEADER_0_SIP/TM/L.800/8_8 HEA'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8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4 HEADER_0_SIP/TM/L.400/4_4 HEA'. JEDEC_TYPE property 'SIP/TM/L.400/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4 HEADER_0_SIP/TM/L.400/4_4 HEA'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9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AP NP_1_RAD/.200X.100/LS.100/.'. JEDEC_TYPE property 'RAD/.200X.100/LS.100/.031'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CAP NP_1_RAD/.200X.100/LS.10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0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AP NP_0_RAD/.200X.100/LS.100/.'. JEDEC_TYPE property 'RAD/.200X.100/LS.100/.031'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CAP NP_0_RAD/.200X.100/LS.10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1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CAP_0_CPCYL1/D.300/LS.200/.034_'. JEDEC_TYPE property 'CPCYL1/D.300/LS.200/.034'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

Device 'CAP_0_CPCYL1/D.300/LS.200/.034_'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 Summary Statistics ------

#1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へ

netrev run on Aug 29 17:10:17 2008
   DESIGN NAME : 'YANLI2'
   PACKAGING ON Apr  6 2004 19:58:38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1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12
elapsed time  0:00:00

*** Done ***

********************************************************************************
*
pawing Allegro
*
********************************************************************************
Spawing "C:\Cadence\SPB_15.2\tools\pcb\bin\allegro.exe" -mpssession Administrator "C:\wenjian1\allegro\yanli2.brd"

*** Done ***
怎么回事

楼主:
文件如下 请高手再指点!!!

谢谢  orz

网友:
帖子不要发一大串,看的不爽,没心情帮你改错,同类型错误发一个就行了,把所有的错误都发出来,自己不分析一下就来问,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网友:
'Package name is not legal.'.说得很清楚嘛,封装命名有问题,出现了非法字符。Allegro中的封装名不能出现“.”似乎“/”也是非法字符。唉,其他的就不说了。

楼主:
刚开始学啊 有很多不是很明白

不好意思啊 我用的封装是layout 中的  是不是allegro 中的封装不能用layout中的???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