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8-29):
那位高手看一下 生成网络表是有错 不知道怎么改!!!改好了发邮箱吧 谢谢 cuilei83@163.com

网友: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零件的PIN NUMBER都没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定义啊 能不能帮忙改一下 谢谢  刚学  不太清楚!!

网友:
你的网络表没有问题
********************************************************************************
*
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yanli2.dsn
Netlist Director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D:\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yanli2.dsn" -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 -c "D:\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_0_CPCYL1/D.300/LS.200/.034_10UF" is renamed to "CAP_0_CPCYL1/D.300/LS.200/.034_".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 NP_0_RAD/.200X.100/LS.100/.031_30P" is renamed to "CAP NP_0_RAD/.200X.100/LS.100/.".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 NP_1_RAD/.200X.100/LS.100/.031_30P" is renamed to "CAP NP_1_RAD/.200X.100/LS.100/.".
#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4 HEADER_0_SIP/TM/L.400/4_4 HEADER" is renamed to "4 HEADER_0_SIP/TM/L.400/4_4 HEA".
#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8 HEADER_0_SIP/TM/L.800/8_8 HEADER" is renamed to "8 HEADER_0_SIP/TM/L.800/8_8 HEA".
#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W PUSHBUTTON_0_RAD/.400X.200/LS.300/.034_RESET" is renamed to "SW PUSHBUTTON_0_RAD/.400X.200/L".
#7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8051_DIP.100/40/W.600/L2.050_8051" is renamed to "8051_DIP.100/40/W.600/L2.050_80".
#8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74LS373_DIP.100/20/W.300/L1.075_74LS373" is renamed to "74LS373_DIP.100/20/W.300/L1.075".
#9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27512_DIP.100/28/W.600
/L1.400_27512" is renamed to "27512_DIP.100/28/W.600/L1.400_2".
#10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RYSTAL_0_RAD/.400X.150/LS.300/.034_12M" is renamed to "CRYSTAL_0_RAD/.400X.150/LS.300/".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pstxprt.dat
Load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

Exiting... "D:\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yanli2.dsn" -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enjian1\allegro" -c "D:\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就是出现一些警告,你要注意改一下,生不成ALLEGRO文件可能是你的PCB库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