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时元件不能移动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8-29):
请教一个问题啊,layout时元件不能移动,添加也不行,并提示Board outoine does not exist
谁知道是怎么了啊 ,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Board outoine 没画过,你在外面画个Board outoine 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画板边框了,可还是不行,之前还是可以的,我一直在布线,可不知道期间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就动不了了!

网友:
取消DRP

快捷键RO

网友:
是的,我認為也是drc在線檢驗的問題...
DRO取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