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救命

楼主(2008-08-29):
如图 工作时断电,后来就打不开了.请问如何人修复.

网友:
pads有自带的20分钟自动保存一次的。如果安装目录下的file,powerpcb.exe文件打不开

可以试着打开power1,power2,,,,power4.exe等文件

把损失降到最低。

建议:给电脑装一个UPS,防止意外损失

网友:
小问题.那是断电没保存引起的.找备份就可以了,还是要养成经常保存文件的习惯!!

楼主:
不是安装程序大不开,别的文件可以打开,就是现在这个打不开了。想问的是怎么可以修复这个损坏的文件,或者是否有系统自带的备份文件,在哪个位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办法搞好了,只有看备份能不能帮到

也遇到过,没有办法搞好了,只有看备份能不能帮到

网友:
备份文件:
PADS Projects/Layout.pcb

网友:
Layout时一定要养成随时保存的好习惯。

网友:
恩  在OPTION里面设置下  2分钟存一个  一共存十个  默认的好像是每20分钟存一个一共存三个

楼主: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