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急急急!

楼主(2008-08-29):
我用的protel dxp以前可以用打印机直接把pcb打印出来,可是现在要到外面打印(没有装protel),只能把pcb保存成图片再打印,可是打印的图片总是比我设计的尺寸要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请教大虾指点!

网友:
好象没什么办法,我也有遇到过,我是转成PDF,打印出来PCB变小了.期盼!

楼主:
好像用99se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方法1:
1、在DXP下用Files-SmartPDF将所需PCB转成PDF;
2、用Adobe打开PDF,然后将其放大(放大倍数视PCB大小而自定),放大后用“快照工具”将需要打印的PCB部分框入快照;
3、打开一个word文档,将快照的PCB部分“粘贴”到word中;
4、在word里打印;
方法2:
1、DXP下用Files-Print(ctrl+p),然后在打印页面Printer Name处选择Adobe PDF(或其他PDF虚拟打印机)转成PDF格式;
2、3、4、步骤同方法1。
ps:
1、推荐使用方法1,因为方法2有缺陷:如果需要打印单层,那么需要将其余层全部删除;
2、我打印过32x12(cm)的PCB的装配图标注图等,PCB板上宽6高30mil的文字清晰可见,所用打印机为HP4050;
3、如果采用方法1打印文字不清晰,请提高放大倍数,或将文字宽高加大;
4、如果采用方法2打印文字不清晰,请在word文档里调节好图片对比度,调节到最佳如果还不行,那么就请提高放大倍数,或将文字宽高加大。
不知道LZ是不是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说的不对请海涵指正~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你的方法我试过了
经过我几天的探索,其实将保存的图片复制到word里面然后将大小设置成100%,保存后打印就ok了
这几天还是有点成果的,望大家不要再犯我的错了!

网友:
我這邊倒有類似的問題,看大家能否幫忙看一看.
AD6.8自制板時要輸出菲林在硫酸紙上.明明打印比例為1:1,可出來的東東卻總是長度有所增長....
后來,看是橫式找印,便想問題可能在這儿,於是,便將其改為豎式打印,強果出來的東東寬度又變大了...
唉,這到底是為何呢???

楼主:
可能是打印问题
将其保存成图片格式,再按原图大小剪切至word里面,
根据board information 对word里的图片进行修正,这样很准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