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能否多人联机协作

楼主(2008-08-29):
各位大虾们,你们在使用protel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啊,假如多个人一起,可以一起联机操作吗,那样效率不就很高了嘛? 如果实在不能联机,各位能不能给点意见,该怎么协同,才能完美的实现1+1》=2 谢谢了

网友:
目前好像还不行吧?

网友:
dxp  是不可以的

网友(2011-05-19):
还没听过呢。。。。。。。

网友:
一,每台机上必须分配不同的序列号。
二,局域网上可由一台机上保存设计文件。将相应文件夹加密码完全共享。设计文件中的管理也可以给相应用户加密码来管理设计文件。
三,其他电脑可以打开指定文件夹的那个设计文件进行编辑。不过编辑内容要多人协商好每个人做哪些部分,软件是不会给你分配工作的。
四,当有人进行保存工作时,其他电脑中的设计文件就会自动弹出一个更新窗口,由设计者决定是否对其他同事做的修改保持更新。

网友(2011-07-03):
没有试过,按上面的步骤太过于简单,还是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