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中的allegro.ilinit问题

楼主(2008-08-29):
我的allegro 是15.7版本在winxp下,我想到用skill文件,但总不成功,不知为什么,我运行skill后,出现skill>提示,我输入getSkillPath得到
("." "C:/cadence/work/pcbenv"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skill"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skill")
Skill >
结果我把一个skill文件放在C:/Cadence/work/pcbenv后运行 load("align_sym.il")出现错误
Skill > load ("align_sym.il")
E- *Error* eval: not a function - "align_sym.il"
ERROR
Skill >
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遇到请相告?
还有就是我不知allegro.ilinit文件在哪里?
我下了个stella包,不知怎么弄?有的说自己写,这个文件放在那里好呢?

网友:
allegro.ilinit文件在哪里?这个文件在你的HOME变量定义的路径下的pcbevn文件夹下面。从你的路径来看,应该在C:/Cadence/work/pcbenv里。load出问题,原因是你在load与“(”之间有一个空格。不要空格。

网友:
书上给出的做法是添加环境变量stella,值为skill所在的路径。搂主给出的那段信息,应该是说明还是在默认路径。C:/Cadence/SPB_15.7/share/pcb/etc/skill。所以搂主的路径错了,不应该指向pcbenv。
另外也可以在inlinit文件里添加代码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skill")));,其中的D:/skill就是设置的skill的路径了。设置后默认路径就是这个,即可以直接载文件而不需要输入绝对路径。
另外inlinit文件可以自己做,放到pcbenv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没有成功,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成功,郁闷

没有成功却不给出相应的出错提示,我们想帮你那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啊。
上传一个我添加Skill到菜单中的小结,你看能不能用。

网友:
要注意~allegro.ilinit里面指路径的斜杠和环境变量里面指路径的斜杠用的正好是相反的。

网友:
细心一点,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2-12-11):
我的也不成功,  变量名:HOME 。  变量值F:\allegro。  allegro.ilinit路径:F:\allegro\pcbenv。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F:/allegro/pcbenv/skill)))

; This example file shows how to load Skill files (those with the
; extension “.il”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 To use, copy to allegro.ilinit if to be used by all PCB Editor-based programs
; or <programName>.ilinit if intended for only one program
;

; Setting PCB Editor environment variable, LoadSkillFilesDebug will turn

; on printing the name of each file as it is loaded.

        /*
        unless(boundp(‘LoadSkillFilesDebug)

                LoadSkillFilesDebug = axlGetVariable(“LoadSkillFilesDebug”))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l$”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

                                (load strcat(“./” file))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

setSkillPath( append( list("." axlGetVariable("CDSKPTH")) getSkillPath() ))

;++++++++++++++++++++++++++++++++++++

;-----------Auto------------------------------------------------------

load("Auto_DXF_Out.il")

load("Artwork_Setting.il" )

load("SymSkill/zoom_rectangle_center.il")

;load("try/test_pop.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