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长板的地处理问题

楼主(2008-08-29):
如图所示,标准地GND在右侧,模数区域在左侧,图示两种地分割方式,工作频率在50KHz以下,哪种合理?对于这种工作频率是否可以没必要做模数地分割?请指点。

网友:
都不合理,模数的单点接地这个接地点应该选在系统地处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的回复,
右边的GND为系统地,您的意思是Analog & Digital area 置于左边靠近系统地处?而Digital area可以放至远离系统地的左边?
如果Analog & digital area只能处于左边位置的话,按照图1所示,模数地都引至右边系统地处然后单点接地,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作图示范。
原则上最好的单点接地点为系统地,比如电池负极,电源负极。
如果有数字区与模拟区的交互信号,集中在一起布线,底下相应的地层通过一小块连接的铜提供信号的回流通路。(图上的粉色区)

楼主:
哦,了解了,谢谢你的详细解答。不过现在没有办法把系统地放在板中间的位置。。这可不好办啊。。。

楼主:
再请教下,像这种50KHz以下的电路有必要把模数地分清吗?IC工作电平3.3V,工作电流0.5mA以下,是否可以混地?粗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