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片和负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9):
请各位高手指教CB板的正片和负片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在画PCB板能看到正片和负片的层数?

网友:
正片用在走线层,负片在电源和groud层

网友:
概念:正片和负片是底片的两种不同类型。
正片:简单地说就是,在底片上看到什么就有什么。
负片:正好相反,看到的就是没有的,看不到的就是有的。见下图:
在 Allegro中使用正负片的特点:
正片:优点是所见所的,有比较完善的 DRC检查。
它的缺点是如果移动零件(一般指? DIP 的)或贯孔,铜箔需重铺或者重新连结,否
则就会短路或开路。
另外,如果包含大量铜箔又用 2*4D格式出底片是数据量会很大。
负片:正好克服正片移动零件或贯孔时需要重铺铜箔的缺点,过孔贯穿负片层时程序根
据网络连接判断采用(Thermal Relief)与该层连接还是用(Anti-Pad)与该层隔开。
它的缺点是? DRC? Check 并没有做的很完整,对于被? Anti-Pad 隔断的内层没有DRC 报错。
在建焊盘时注意下图红色方框中的设置都是针对负片而言的

Arti-Pad:与内层隔开所用的图形,一般用大于钻孔一定数量的圆形就可以了

网友:
负片(Negative)指一块区域,在计算机和胶片中看来是透明的地方
代表有物质(如铜箔,阻焊…)。负片主要用于内层,当有大面积的敷铜时使用正片将产生非常大的数据,导致无法光绘,因此采用负片。
.正片(Positive)与负片相反。

网友(2010-11-29):
若是铺负片的话是不是把层的TYPE属性设置为PLAN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