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状线的回流问题.

楼主(2008-08-29):
最近在看SI 方面的书, 简单的东西还是能够看懂的,不过还是有些问题. 比如下图中的带状线L2, 靠近地层, 那么它的回流是GND平面, 我想问一下, 在VCC平面上,有L2的回流吗? 假如L1 在GND和VCC 的正中间(实际中应该不存在的), 那么它会选择哪个平面呢?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还是选择VCC,GND,如果L1上有跟L2重叠的信号线,会有部分回流分配到L1中的信号线中,也就是产生了串扰。

网友:
回流路径总是选择环路电感最小的路径

网友A: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

简单的说是这样子,但这会对初学者一个误解,实际上回流会在各个路径上分配,阻抗越小回路路径上分配到的回流比例越大而已。

网友:
回流路径是最小阻抗的路径”,那么就要看真实情况下其他有没有占用了,如果没有其他“路径”阻碍了L2的地平面回流,那么它应该选择地平面回流,否则有可能选择VCC平面了。

网友:
回流路径是最小阻抗的路径”,那么就要看真实情况下其他有没有占用了,如果没有其他“路径”阻碍了L2的地平面回流,那么它应该选择地平面回流,否则有可能选择VCC平面了。
如果L1在两个平面中间,那也应该选择GND,引文GND的阻抗低

网友:
如果非要有确切答案的话,可以建个模型分析哈子
应该是都有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