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在protel原理图中显示元件封装名

楼主(2008-08-30):
如附件中电阻中显示0603!!请高手解答。。

网友:
没见过哪里能显示这个出来

网友:
应该在属性对话框里面添加封装属性,再显示出来

网友:
怎么加呢?好象没有这个属性选项的吧?我以前加都是用文本文件显示的.如果有好的方法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先打开library component propertries
看到paramenters for ****,下面有Add,点开
在name项里写下你的封装名,点下ok
出来后将visible项的小钩打上,保存后就可见你的封装了
--------------------------------------------------------------
这是中不太正规的方法,但protel中没有专门的显示封装的功能
这样间接显示进行一次设置后以后就不用每次都家注释了

网友(2008-10-23):
思想活跃分子

楼主:
记得在PADS LOGIC里可以显示出来的啊。sam_08的方法值得借鉴,不过不能自动链接使用,只能在SCH List里把当前封装COPY出来,再按sam_08的方法在Parameter Manager里批量Paste了,不过还是不知道怎么使这个属性批量显示出来。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2011-05-07):
能显示出来吗?!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  没留意过 protel中好像不能显示

网友:
干嘛要显示,双击不就能看到封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