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转生成PCB问题,求救!!!!!

楼主(2008-08-30):
各位大侠,请问我的原理图做好后,做了DRC没问题,然后生成网表,PCB导入网表时为什么有的封装元件上没有网络线???
奇怪的是我用原理图同步PCB后,网线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指教!

楼主:
欢迎大家前来指教。。。

网友:
手动改改网络表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元件名字有重名的.

网友:
原理图画后 应该autonat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名的元件只会有一个元件导入到PCB中去,因此不是重名的问题.
我想这可能是PROTEL的BUG吧,最好是两次导入网络表.

网友:
是不是网络线被隐藏了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检查下来来是某个元件的Net编号有误,重新修改后就ok了。
先检查自己的电是否有问题,再怀疑人家软件的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