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SP2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30):
最近安装了pads2005 SP2,完成后,启动软件,报时钟调回错误,无法启动!
当把时钟调到一年后时,就能正常使用了,但是不能一直这样呀,不知各位高手都能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我把时钟调后两个月就可以用了。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我装的另一个mentor公司的产品:Modesim上。
估计要想改好 只能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装好pads后不允许吧系统日期往前调整的,否则软件会检测到并报告错误。

网友:
license 文件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