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封装是用生成向导生成好些,还是自己画好些

楼主(2008-08-30):
元件的封装是用生成向导生成好些,还是自己画好些

网友:
这个是要看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的封装是用生成向导生成好些,还是自己画好些

像那些很有规则的封装如:BGA\SOP\QFP\QFN\DIP等就向导建一下就好了
如果像那些不规则的连接器就要用手工建了,能用向导建就用向导建吧!
建成之后还要检查是否正确,PIN的间距和管脚的排序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0-01-22):
很多自带的DIP封装不能用的,因为他的孔径小了。你要改到1.0mm才行

网友(2010-03-16):
建议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