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8-08-31):
那位高手能具体介绍一下怎么给原理图中的器件选pcb footprint   具体意思是
我画好了原理图 不知道怎么给其中的器件选pcb footprint
比如protel中我可以通过brower pcb来打开pcb footprint的库来查看4 header ,R等封装的DIP4和0805具体形状 进而来来选择.
这个过程在allegro中怎么实现??

楼主:
是不是在allegro中直接打开*.dra文件一个一个查看?? 在一本cadence高速pcb设计和仿真中我没有发现其他的方法!!
谁能给提供一部分相关资料??
谢谢

网友:
是在allegro中直接打开*.dra文件一个一个查看
但是之前你的库定义好了,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看了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