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out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我在学习布线中fanout知识点时,发现 通过rout--fanout by pick然后点击要fanout的元件,却发现fanout的时候有好多过孔是重叠的,怎么解决呢?如图所示

网友:
重叠了吗?你用的是负片吧!

楼主:
应该不是重叠的

里面那个黑色是过孔,外面那个白的是阻焊层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黑色是过孔,白色是阻焊层,重叠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