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铺四层板的内层铜时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在铺四层板的内层铜时发现的问题:

我想要的铺铜情况为图1所示的情况,用Hatch铺铜可以实现,但是对不同网络的过孔不会规避,造成短路;

    如果用FLOOD铺铜,铺铜区就会自行发生改变,如图2、3分别是将图4中的SMOOTHING设置成2和0的情况,但是对于不同网络的过孔会自行规避,不会短路,

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对过孔自动规避,又不会改变拐脚的形状?

PS:drafting的smoothing和split/mixed plane的smoothing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在什么情况?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你PlaneArea画框时三者的区域框、区域两两间的间距跟你的DesignRules里三者间的安全间距。
    感觉LZ没明白Hatch跟Flood区别,我简单说下:
    Flood是根据DesignRules跟画的铺铜外框来绘制铜区;而Hatch只是根据Flood铺铜后生产的HatchOutline来重绘铺铜(当然你在Flood后把HatchOutline改掉,它也不知道,只是傻乎乎的把HatchOutline内区域重绘铺铜),它是不会根据DesignRules里的规格来检查铺铜的,所以会出现LZ所说“对不同网络的过孔不会规避,造成短路”;说白了Hatch根本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铺铜,只是重绘。
    接下来说下LZ的问题:想达到第一个图的效果很简单,LZ只需要在PlaneArea画铺铜框时将直角处改成想要的圆角即可。
    之所以会出现第2、3副图的问题是因为DesignRules里这三个网络的安全间距比LZ画铺铜边框时三者间留的间距大,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因为Flood的时候它要根据DesignRules里的安全间距网络间相互避让),如果LZ按照第一个图的边框画好铺铜区域,并且保证三区域边框两两间距都比安全间距大,那么,我相信楼主的问题肯定不存在了。如果还是存在那么劳烦LZ把文件上传大家讨论讨论(为保密器件请删除其余器件、走线)。
至于smoothing问题我觉得LZ完全可以自己探索的,这不,从2、3图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可以看出smoothing的作用吗,呵呵。LZ加油。!
    如果没看明白可以联系我邮箱,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 aqreement的回答.
关于flood和Hatchoutline我已明白,但是第二点还是有点不懂,我把资料发到你邮箱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有些区域不能铺铜,
那些过孔上的X怎么去掉?
    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如何上传附件?

网友:
    压缩后可以上传,超过2M要分卷压缩。

网友:
    r aqreement的回答很精彩

网友(2009-08-27):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答案,可能是我太笨了,看了半天没看懂,呵呵~!

网友:
    二楼说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2010-12-08):
    路过,学习一下,还有好多不明白!

网友:
    只要有文件传上来,就会答案了

网友(2011-07-25):
    向jimmy学习,我们的奋斗目标  嘿嘿!

网友:
    解答 和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2011-08-24):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你PlaneArea画框时三者的区域框、区域两两间的间距跟你的DesignRules里三者间的安全间距。
感觉LZ没 ...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