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AD summer 08 中怎么高亮网络啊

楼主(2008-09-01):
AD summer 08 中怎么用鼠标点击或者滑动到该网络,则网络高亮啊!

网友:
    我不知道其他方法,但我用布线的命令单击要显示的线就可以高亮了。

网友A:
    快捷键:CTR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CTRL+S

    这是保存的狂接键吧,如果你说的是shift+S的话 是层的切换键,

网友B:
    我没有画过

    但是我打开例子程序的时候,你鼠标移上去后就是高亮的吧?

网友C:
    按住CtrL键不放,用鼠标左键单击网络就可高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打开例子程序的时候,你鼠标移上去后就是高亮的吧?

    想知道你的这个方法在哪儿设置的,找了半天没有找打。

网友(2008-10-11):
回复 网友D:

    ctrl+h高亮后怎么取消呀!我的取消不了了?

网友:
    ctrl+h是选择连接的铜吧,那你取消选择就OK了(X+A)

网友(2009-05-12):
    s,p就可以选同网络的线,且高亮

网友(2011-11-16):
引用 网友C:
按住CtrL键不放,用鼠标左键单击网络就可高亮显示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