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9se中隐藏/显示当前层的方法

楼主(2008-09-01):
    请问在protel PCB里面有哪个命令只显示当前层,别的层就看不到?用+ - 号换层就可以了

    我说的不是键入"L"命令来选中要打开的层哦.请了解的告知,谢谢!!!.呵呵

网友:
    shift+s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不知道这个快捷键呢

楼主:
    2楼正解.谢谢

    2楼正解.谢谢

网友:
    该如何让所有的层恢复出来,即显示所有层

网友:
    我知道了,呵呵,就是再敲一次shift+s,谢了,学习了,问题是具体在什么时候用呀?

网友:
    我现在刚好也有点困惑,看了上面的回复后,了解了,又扫盲了。

网友:
    shift+s就可以了,然后用*号可以切换的

网友:
    又多學了點知識!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也是自己关心的,终于找到答案了,以前都是在菜单设置下点掉其他层,看来自己是苯苯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哈   我一般都是用   T-P      display     signal  layer   mode   应该是快捷方式来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样太慢了,我也是像二楼一样,用shift+s

一般单层显示模式用于在将pcb走完线之后的修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单层的走线.

网友:
    第一次來就看到好東西....只顯示單層的快捷鍵..找了好久

网友:
    直接按+或-也可以切换!

网友(2011-05-19):
主要是什么用处呢
. x* [; O& ]2 d什么时候用到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