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輸出問題

楼主(2008-09-01):
我做了一個小板.當作學習.
但是我輸出GERBER時有如下問題不解.還請高手幫忙解答下.
謝謝了~
如圖我在pads里看到的走線跟輸出后在CAM里看到的不一樣.
是哪里設置出了問題?
另: 我在輸出Drill時會有提示如下,是我的PCB里沒有設好Drill層?如何設置?

期待高手~~

楼主:
還有一問題:
此為四層板.作差分對的impedance控制的.
中間L2&L3我是設為CAM PLANE.并設為GND.
依前輩們的教導. 不能作Blood.但輸出Gerber.
在CAM中L2&L3看不到銅皮.應怎么處理?

网友:
简单说一下,
1.第1个问题,可能是公/英单位不对
2.钻孔符号提示,没有问题的
3.Plane输出的是负片菲林文件

网友A:
A1,D码的问题,CAM导入GERBER时要设置好D码
A2,符号来代表钻孔尺寸,没有错误的
A3,不习惯负片的话,就用正片来设计,不用Plane,而用no plane

楼主:
謝謝~
好像懂了一半了.
繼續努力~多多實踐~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D码的问题,CAM导入GERBER时要设置好D码
A2,符号来代表钻孔尺寸,没有错误的
A3,不习惯负片的话,就用正片来设计,不用Plane,而用no plane

輸出gerber時設置DCODE為RS-274-X. 解決了.
謝謝~

楼主:
問題又來了.還是輸出Gerber的問題.
我做了另一塊板. 結果輸出時如下截屏.
在PADS里沒有到這此電阻的0402的絲印.
但輸出Gerber在CAM中有看到一大堆.
這要如何設置? 關于元件的這些信息是如何處理?才能得到我想要的?
我現在只想要有R1~R8這樣的標示,不想要0402這些.
是不是在輸出Gerber時在層的選項里?如后面的一張圖,我不該選part type?

楼主:
唉~
我試了一下.去掉Layer里面的part type不要就可以了.
真是的.這些都得一步步地去實踐啊.
不過還是得謝謝大家了.
有了大家,才能更快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