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下,如何处理好布线引起的音频电流声问题

楼主(2008-09-01):
大家好,想问下,如何处理好布线引起的音频电流声问题

网友:
电源加隔离退藕、音频放大输入走线远离电源、DC TO DC等大电流波动的地方。

网友:
音频线要注意屏蔽保护

音频属于敏感信号,容易接受一些干扰信号

所以要远离电源走线和数字部份

楼主:
有那位高手帮我处理一下这个板,处理好布线引起的音频电流声问题,请加我QQ:287615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