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电路标识怎么放不上去

楼主(2008-09-01):
小弟的电路板标识放不上去,哪位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
我 有遇到过,比如DRILL的 描述也是有时候放不下去,有时候重启下软件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可也。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楼主:
提示是: 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8 `1 e; K. J9 H  h( x
难到是视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