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的等长[已解决]

楼主(2008-09-01):
差分对绕线时,对线长和线距都有严格的要求,看了很多资料,讲的是两线等长优先,间距其次。就像这个帖子里面讲的一样: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B2%EE%B7%D6
外圈的线比内圈的线长的时候,是不满足规则的,这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内圈的线绕一下呢,从而做到和外圈的线等长?
然后在一些芯片手册里,例如我现在走差分线的一个二层交换芯片,它的datasheet中提到是严禁通过绕蛇形线来使差分线等长的,那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应如何诀择?这个度怎么把握?

网友:
datasheet中提到是严禁通过绕蛇形线来使差分线等长的,那么也应该会有提到误差要求吧?

网友:
datasheet中严禁绕蛇形线,应该是指的正负两条线在一起绕蛇形线,而不是严禁这个帖子里面示意的jog走线。所以不用担心。另外,建议的是差分线可以在出线的时候去‘偷’一段,再就是在哪里差就要及时在哪里补,而不要最后一起补。
3,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考虑到差分线一起走线的话,长度毕竟不会偏出很多(一般也就几十mil的误差),所以我选取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差分线从via或pin引出时作一下调整,让两条线不是均衡的引出,短的那条就向长的那条偏移,也能解决了。
  这种做法应该是有依据的,我参考一个PCB公司的PCB的,那块PCB已生产出来,确认没有问题的。